Xpedition和Expedition差别大吗?

楼主(2017-04-06):
如果学了xpedition,工作实际使用的是Expedition, 可以直接上手吗?
还是说有一些差别,最好用Expedition就学Expedition?

网友A:
这两个软件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操作界面和功能都有却别,Xpedition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如果要直接用的话,我建议你先用Expedition,,玩溜了,后面用高版本适应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软件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操作界面和功能都有却别,Xpedition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如果要直接用的话,我 ...

好的,多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