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报错请教

楼主(2017-04-06):
如图所示,在弄 时候,报错如下所示,并没有指向仿的网络线,标的这里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看上去是否铺的网格铜了,线的形式? 换实心铜看下

网友(2017-06-14):
用siwave自带的检查工具查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动解决,如果不行就手动把有问题的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