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载流能力的计算

楼主(2017-04-06):
    请教下,过孔载流能力是怎么计算的?我看eda的工具上有计算器,但是没找到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re you are.

你这个工具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re you are.

    谢谢啊,其实我是想知道计算的公式,或者说是计算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其实我是想知道计算的公式,或者说是计算模型。

这个看下,网上找的

网友:
    孔不是实心柱的,就一个圆筒,摊开成一个铜皮,然后算表面积,是否可按平时多少铜厚多少线宽走多少安电流粗劣估算,哈哈哈哈^_^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下,网上找的

那里下载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下,网上找的

同求!

网友(2017-07-25):
    那里下载这个软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