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为啥要隔开阻焊层呢?

楼主(2017-04-06):
这种板子为啥要隔开阻焊层呢?信号频率3G到7G之间

网友:
这个板子有天线和射频,需要分区加屏蔽罩隔离

网友:
如果加屏蔽罩是需要开阻焊的,要不焊接不了的

网友:
給屏蔽罩隔離良好的接地。

网友:
焊接屏蔽罩用的

网友:
    发个图片看毛线啊

网友:
    开阻焊露出铜是用来焊接屏蔽盖的,射频板子一般都是要屏蔽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