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AD16敷铜很卡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06):
多层板设计中,地线敷铜会比较多,用AD9设计还是比较流畅的,可换成AD16就非常的卡,什么在线DRC、导航都去掉,然并卵,还是卡;电脑硬件也升级也没有什么用,
不知各位工程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用Mentor Graphics的软件吧,PADS,Expedition之类的

网友:
    换软件啊! ALLEGRO挺好用的

网友:
    AD17画图,AD10专门覆铜,不过要注意一下,AD17切换到AD10规则就没了,要重新写,

网友:
    升级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