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S原理图的器件位号重复问题

楼主(2017-04-07):
执行annotate命令的update entire design后,元件位号重新排序,结果是按照每一页生成位号的,这样在很多也有重复的位号,比如C1,R1等在多页上都有位号存在,这个怎么解决,大侠支持下,不胜感谢。

网友:
可能这些RQ1,C1是从别的原理图中copy过来的吧?双击器件查看下属性,然后展开属性(有A,B两列),看下A,B两列中的位号是否不一样。
方法一:
就在你当前的目录中重新建立和你SCH Sheet相同的Page,然后把原来的Page分别Copy到新的上面,在把新的Page命好名,Del掉原来的Page便大功告成,这时你再看所有Part只有A显示出来了,很明显BA全部都一样了。
方法二:
执行如下操作选中DSN,点击Design/RemoveOccurrences Properties指令去掉Occurrence属性

楼主:
多谢,我用下面的方法试了下,好像可行,CIS原理图位号不同页面重复的问题:首先通过annotate的Reset part references to“?”,清除全部的位号,再执行“Unconditional reference update”重新排序位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用下面的方法试了下,好像可行,CIS原理图位号不同页面重复的问题:首先通过annotate的Reset part  ...

如果没有开始导入PCB开始做设计,这个方法可行,如果已经在做PCB了,那么PCB的位号会全部被打乱了。

楼主(2017-05-10):
所有方法都是试了一下,无效;最终确认是没有打补丁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