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包地

楼主(2017-04-07):
  求大神指导哪些线需要包地,哪些线距离不能太靠近?

网友:
    好多问题不能一言概之的

例如就一般时钟线来说,可包可不包的,有些客户就要求一定要包,不是绝对的

网友:
    这种问题发错版了吧
凡是需要控制阻抗的谨慎包地,除非做共面参考。就是说没必要包地,包地效果很小,搞不好影响信号。模拟信号无所谓。信号主要是间距,有些人根本不懂非要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