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添加过孔文件不显示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7-04-07):
我添加了一个过孔焊盘VIA12_24到library ,但是via list中显示文件有添加进来,但是没有焊盘是怎么回事?
VIA8_16是有焊盘的,VIA12_24却没有焊盘

网友:
    编辑下,把PAD叠层中只保留TOP ,DEFAULT,和BOTTOM看下行不

网友:
    请看下你的版本是否兼容?你的FLASH是否也一起放进去了?

网友:
    估计是没有FLASH

网友:
    同意楼上的,FLASH没有的话也是显示不了的
而且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还得重新打开再保存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可以不要flash   是你的焊盘的层设置有问题 , 顶层或底层的antipad 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