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注册表的删除方法

楼主(2017-04-07):
    安装失败后对cadence注册表的删除方法:
电脑运行:输入regedit 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   编辑--查找--搜索cadence(全字匹配)然后删除所有文件夹。

网友:
    帮顶一下
    ALLEGRO想完美装好也挺费劲的

网友A:
    其实有时候这样删还删不干净,我记得百度过,需要将有一项删掉就行了,不然系统会认为你已经安装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时候这样删还删不干净,我记得百度过,需要将有一项删掉就行了,不然系统会认为你已经安装过了

    请问下是哪一项啊? 谢谢

网友:
    百度吧,16.5和16.6是要删除不同的项

网友:
    装过16.5跟16.6,直接进去把16.5改成16.6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