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插件通孔是否需要制作钢网层

楼主(2017-04-08):
我在学习此软件时发现在输出光绘文件的时候钢网层也会出现插件元件的钢网,我的问题是板厂在做钢网的时候只需要贴片零件的钢网层即可,通孔型的焊盘做了钢网层会不会对工序有影响呢,还是说制作贴片型零件的钢网层即可,不需要做插件管脚的钢网层,插件管脚只做阻焊层即可,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插件做阻焊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做阻焊层即可!

谢谢

网友:
钢网是贴片器件刷锡膏用的,插接件是过波峰焊锡膏是喷上去的,所以不用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