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原理图输入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7-04-08):
请教一下,上图是一个平板原理图的电源输入端,请教U97是一个什么芯片,网上找不到相关datasheet。。看着像一个LDO,但是感觉不是,U97的3脚VDD输入电压大概是5*(10k/16.8k)=2.967V,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个延时开关吧

网友:
應該是 N 通道 MOS 管,和 R145、R146 構成一個 OD 門,控制 Q8 的開啟或關閉。

芯片資料我沒有,但爛公司用過 ME3223,ME 開頭向來是馬豬嘔松木半導體 Matsuo)MOS 管編號的特徵。

网友:
不過看了一下更像是 Reset Supervisor。

看來我又誤判了一件冤案!

网友A:
ME082是一款3端口低压检测芯片,该芯片采用CMOS技术,检测精度高达±1%,电压检测范围可从2.0V~7.0V。其主要就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状态选择器、电源失效检测、微电脑重启、非电压存储芯片数据保护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082是一款3端口低压检测芯片,该芯片采用CMOS技术,检测精度高达±1%,电压检测范围可从2.0V~7.0V。其主 ...

你好,能否说一下上图中是怎么实现这个低压检测的?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电源电压检测的,低于5的时候把那个P管关掉而已~~~~~

网友:
这个是电压检测芯片。

网友:
奇妙的设计

网友:
控制MOS管的开关电压,由U97的输入决定,而不是Q8的开启电压决定。

网友:
    IMP809  电压监控?
    https://wenku.baidu.com/view/38a971360b4c2e3f572763b2.html

网友:
    楼主看一下这份文件会不会有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