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模拟输入引脚

楼主(2017-04-08):
小弟最近采用TI 的ADS1115做一个电压检测的设计,但是无奈模拟电子比较差,请问下面这两个电容和电阻的值怎么选呢?规格书上面没说,只是推荐的Layout图中出现的。。

网友A:
The network consisting of RS, C1, and C2 is relatively common when driving CMOS switched capacitor ADC inputs with a transformer. The RS resistors serve to isolate the transformer secondary winding from the switching transients, and the optimum value (determined empirically) generally ranges from 25 to 100 Ω. The C1 capacitors serve as common-mode charge reservoirs for the switching transients and also provide noise filter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S resistors). The C1 capacitors should have no greater than 5% tolerance to prevent common-mode to differential signal conversion. If needed, C2 can be added for additional differential filtering. Datasheets for most CMOS ADCs, typically recommend optimum values for RS, C1, and C2 and should be consulted in all cases.

网友:
我要打十個……@#$%^&*!……

我只是隨便說說,請大家手下留情。

网友:
相关文档一般有推荐参数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e network consisting of RS, C1, and C2 is relatively common when driving CMOS switched capacitor A ...

还以为这段软文在手册里,看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这段软文在手册里,看了半天。。

愚人節是過了,但不代表整人事件不會再發生。

我是告訴大家 ADS1115 是 CMOS Switched-Capcitor ADC 啦!(跟我的貼文內容相符)

您要的文檔我再找一下,那天看完不曉得扔哪兒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这段软文在手册里,看了半天。。

給!

网友A:
參考原理圖和它的器件表差了兩頁,樓主沒發現!

网友:
原来是这个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原理圖和它的器件表差了兩頁,樓主沒發現!

版主很仔细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