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会电子限流电路啊

楼主(2017-04-08):
小弟公司需要做个低成本测试架测试电流,已知产品设计的输出电压为28.8V左右,输出最大电流22A,超过22A产品进入保护状态 直到负载恢复正常状态。
目前打算的采用CPU去控制输出电流从15A递增,直到超过22A进入保护,但是在22A内,输出电压处于正常范围。则产品OK

但是目前不直到怎么样才能控制电流递增……请问哪位大神有过这样的知识啊?
这部分的测试方案如图,橙黄色字体为困难点所在

网友A:
不是负载控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负载控制的么?

电子负载是可以控制,但是我想设置电子负载电流到25A,然后用其他方式改变能通过传输线的电流,这样可以软件调节。
ATE测试机有这个功能,但是那个太贵,不适合我这个项目…

网友A:
电流没超的时候电压环,电流出去了就电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超的时候电压环,电流出去了就电流环~~

没懂。。。

网友:
LDO 芯片知道把?  你把LDO的原理去看几次就好了

网友B:
其實我最初的想法和二樓一樣,控制電子負載是最簡單的,電流感測也是從電子負載讀取,這樣只要一部 PC 利用 RS-2323 或 IEEE-488,跟電子負載溝通就可以。

但如果樓主堅持自己的構想,我曾經用下面的電路做過恆流測試設備。

  • 運放是用 LM358。
  • 外接電源就是那個 EXT +5V,對你來說是待測物。
  • 負載放在 LK2 的位置。
  • 電流感測從 100m 歐姆拉到 ADC。
  • VIN 要用一顆 DAC 控制 MOS 管的閘極電壓,藉以控制恆流電流。
  • 恆流設定是 DAC 設定電壓除以感測電阻。
  • MOS 管功耗及 ID 要選夠大的型號,因為你要承受到 22A 以上。

這是 N 渠道 MOS 管的接法,如果你用 P 渠道 MOS 管,負載和感知電阻的位置調換過來。

用 N 渠道 MOS 管的好處是,VGS 是正的,一般 0V 到 5V 的 DAC 很容易找。

如果用 P 渠道 MOS 管,VGS 是負的,打個比方 VGS = -3V,DAC 要輸出 28.8V - 3V = 25.8V,要弄出這樣的閘極電壓就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最初的想法和二樓一樣,控制電子負載是最簡單的,電流感測也是從電子負載讀取,這樣只要一部 PC 利用 ...

非常感谢大神指导,我目前想法也是准备采用LINEAR 的DAC  7541A,输出可以模拟电压可达10V,用以控制VGS=10的N-MOS刚好,DAC采用并行12位的借口,软件也简单。
非常感谢,准备先弄个简单的板子试试这种方案

网友:
這篇文檔也給樓主好了!

ADI Application Note : Current Sources Options and Circuit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指导,我目前想法也是准备采用LINEAR 的DAC  7541A,输出可以模拟电压可达10V,用以控制VGS= ...

感知電阻功耗也要注意!

P = I2 x R = 22A2 x 0.1 ohm = 48.4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知電阻功耗也要注意!

P = I x R = 22A x 0.1 ohm = 48.4W

谢谢版主提醒,这个感知电阻能否选择小一点呢?100mohm, 压降都有2V多…我想选择10mohm以内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这个感知电阻能否选择小一点呢?100mohm, 压降都有2V多…我想选择10mohm以内的可以吗?

是可以!但如果同時要求精準度,ADC 和 DAC 的位數需要提高。

另一個想到的問題,如果電子負載選擇在恆流模式CC Mode),兩個恆流環路也許會互相影響而產生振盪。

必要時電子負載可能要改成定電阻模式CR Mode),到時候樓主視情況再做調整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但如果同時要求精準度,ADC 和 DAC 的位數需要提高。

另一個想到的問題,如果電子負載選擇在 ...

好的,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