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发板

楼主(2017-04-10):
带18位AD的开发板,一般的网口,串口,USB,扩展口,SD卡,都要有,求推荐

网友:
一般开发板都在12位吧,你可以换种思路,就是采用带i2c/spi的接口,然后通过i2c/spi连接到adc芯片。至于其他接口,一般开发板都有,例如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