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选择哪种LED控制方式

楼主(2017-04-11):
第一种方式为用两个分立的三极管来控制LED,第二种方式为用6路open-drain buffer来控制LED。板上有六颗LED需要控制,如果用第一种方式,则需要12颗三极管;如果用第二种方式,则需要一颗6路buffer。LED可能常亮,也可能1Hz/2Hz闪烁。
请问综合考虑成本,稳定性,布局布线简洁等各种因素,优先选择这两种控制方式中的哪一种?第一种方式还能否再简化?谢谢

楼主:
PORT_GOOD为PLX公司的PCIE Switch芯片的输出管脚,1.8V电平。

网友A:
IC芯片,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所有管脚总电流不得超过50ma的限制?

网友:
把GOOD信号拉到Q33的E级串个220的电阻,然后把B级弄个分压到1.8左右,LED正极直接连到3.3,就可以了一个三极管配3个电阻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芯片,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所有管脚总电流不得超过50ma的限制?

74LVC07APW的数据手册里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total 50mA要求

网友:
那你还不如搞个数码管驱动的IC,可以接很多LED灯,I2C控制。比如FD650

网友:
用第二个方案,简单,如是单片机控制还作可用74HC595。

网友:
    直接一级三极管驱动LED不行么?为什么要用2个,IO初始电平不可控?

网友B:
    用 ULN2803A  一個 IC 可以有 8 BIT 可以驅動 LED

    989.3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用 ULN2003A  一個 IC 可以有 7 BIT 可以驅動 LED

    1.23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2017-08-04):
引用 网友B:
用 ULN2803A  一個 IC 可以有 8 BIT 可以驅動 LED

    谢谢版主,回复晚了。
这个LED的控制是PCIE Switch芯片自己的专用管脚来控制的,会根据PCIE链路为Gen1,Gen2还是Gen3自动控制相应LED是闪烁还是常亮。用不到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