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过压保护电路原理

楼主(2017-04-11):
大家好:
      有个过压保护电路,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请大家帮忙看看,VCC是连接到后面的DC-DC输入端。
      D9和D10是12V的稳压二极管。D10是保护NMOS的栅极的吗?
      Q3的栅极为什么加了D9还要加U101?

网友A:
U101就是用来检测过压

网友:
    U101在哪里?

网友B:
    http://www.cj-elec.com/Product/Lists/157/
    这样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j-elec.com/Product/Lists/157/
    这样好看一点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01就是用来检测过压

    能不能说下什么原理呢?

网友:
    U101检测电压的,如果电压大于规定的后会把Q3打开,然后Q3会把Q4关掉~~

网友:
    1.正常工作时,U

网友A:
    U101是做压控开关的作用! 1.正常工作时,即电压不超标时,U102不导通,Q3(NMOS)的G极是高电平,所以Q3的D极导通接地,进而使Q4(PMOS)的G极是低电平,促使Q4导通给VCC供电。 2.电压过压时,U101导通,导致开关逻辑与正常工作的时候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下什么原理呢?

请教下楼主,这个保护电路 多少电压算是过压?(保护的电压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101是做压控开关的作用! 1.正常工作时,即电压不超标时,U102不导通,Q3(NMOS)的G极是高电平,所以Q3的D ...

请教一下,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1.正常工作时,U101分压电阻R19,R20检测输入电压(大概50V),小于50V时,分压处VREF<2.5V,U101不导通,VIN通过R21加到Q3栅极,被D9限到12V,逻辑如你上面所说。2.检测电压大于50V时,U101导通刚导通时Q3还是导通的,随着VIN继续增大U101电流增大把Q3栅极拉到 Vgs(th)以下,才把Q3关断。
最终Q3栅极电压在 1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1.正常工作时,U101分压电阻R19,R20检测输入电压(大概50V),小于50V时 ...

哈哈,你还算了具体参数,是的,你的理解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下什么原理呢?

Ø 当输入电压小于20V时 ,D9钳位电压在12V,从而使Q3的GS极电压在12V使Q3导通,R23、R24分压使 R23电压在12V之间,D10慢慢钳位电压子12V,使Q4的GS极电压在-12V,从而使Q4导通。
Ø 当输入电压大于20后,小于50V,D10由于电压箝位作用,使Q4的GS极电压始终钳位在-12V,使Q4的G极不被击穿,从而保证mos管正常运行。
Ø 当输入电压大于50V的时候,U101就会导通,导致D9稳压二极管被旁路,所以Q3的G极被拉低接地,使Q3不能导通,Q3的DS两极形成极大的阻抗,与R23、R24之间的分压使Q4的GS电压不能使Q4导通,切断电流通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1.正常工作时,U101分压电阻R19,R20检测输入电压(大概50V),小于50V时 ...

CJ431最大的阴极电压为36V 如果50v的话CJ431不是要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还算了具体参数,是的,你的理解正确

那如果这样,该电路检测部分的分压电阻设置是不是就存在问题呢?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该电路过压保护的的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J431最大的阴极电压为36V 如果50v的话CJ431不是要烧坏吗?

有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稳压二极管

既然如此,你分析到50v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计数得到他目前保护的就是50v以上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稳压二极管

恩恩,对!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Ø 当输入电压小于20V时 ,D9钳位电压在12V,从而使Q3的GS极电压在12V使Q3导通,R23、R24分压使 R23 ...

您好!
前面两点看明白了。
第三点还是不懂,为什么大于50V,U101就击穿?50V时,VREF这端点电压=(R19/R20)*50V,那么此时U101的阴极电压是多少?
MULTISIM 10没有431,不知道怎么仿真。
能再指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Ø 当输入电压小于20V时 ,D9钳位电压在12V,从而使Q3的GS极电压在12V使Q3导通,R23、R24分压使 R23 ...

想明白了一点,应该是利用431内部的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j-elec.com/Product/Lists/157/
这样好看一点

这个MCU是给IO检测用的吗?具体电高到多少才会过压保护呢

网友:
有没有过压欠压保护电路呢?,发出来个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