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brd (layout file) 的自動備份路徑在哪裡?

楼主(2017-04-11):
請問:  .brd (layout file) 的自動備份路徑在哪裡?
可以自己設定路徑嗎?

网友A:
默认保存在PCB当前路径下的AUTOSAVE.b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保存在PCB当前路径下的AUTOSAVE.brd

我是網路版的, 不是安裝在本機請問Autosave.brd 會在哪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如何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網路版的, 不是安裝在本機請問Autosave.brd 會在哪裡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没玩过网络版的!

网友:
一般在当前目录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