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输出电路疑问

楼主(2017-04-11):
  电路为视频CVBS   C80用处各说不同, 大伙各抒已见下!

网友A:
说明加了电容,过度带更抖。

网友B:
不用电路分析一下就说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YI

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路分析一下就说用处?

这个是典型的LC PI型滤波,在机顶盒上用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明加了电容,过度带更抖。

过度带更抖,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度带更抖,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滤波器在这里叫做:重建滤波器。 也就是说把SOC输出的DA视频信号重新建立成模拟信号,CVBS带宽6.5M左右,过度带越抖对信号的滤波越好。

网友:
在大多数视频应用中,DAC产生的视频信号需要经过重建滤波器对输出进行平滑滤波,消除采样引起的混叠噪声。

网友:
厉害了,我的神,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