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远程传输问题

楼主(2017-04-11):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CH317方案做的USB远传,USB设备端不稳定,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无法连接上。

网友:
CH317 是USB2.0 延长器控制芯片,用于USB 信号的远距离扩展。该方案是双芯片方案,由CH317加第三方的1000BASE-T千兆以太网PHY及外围辅助元器件构成。信号传输路径由USB转千兆以太网,经由超5 类网线(6 类线性能更好),再从千兆以太网转USB。查看一下,换的网络满足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