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师将AD格式原理图转成ORCAD格式

楼主(2017-04-12):
      各位老师:    附件是AD格式原理图,请帮忙转成orcad格式,(我安装的版本是16.6),
   谢谢!

    MC010V10B02_20160411(1).rar

网友A:
    这个不好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转吧?

    可以转的,PCB都可以转,我的软件没有破解好,缺少一个文件所以才求助的

网友:
    下一个orcad10.3,打开另存,网上有很多教程,且实测多次成功
    学会自己克服哟

网友:
    不过说真的 如果用过ALTIUM的原理图或者是ORCAD的原理图后 可能是先入为主 似乎别的软件的原理图再学习起来感觉使用不太拿手了

网友:
    可以转  就是太麻烦了
    10.3的现在好像都是绿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