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DBDeleteProp解除锁定无效

楼主(2017-04-12):
1、解锁器件,写进skill文件里调用无反应,直接在命令行输入会返回dbid list,为啥啊?
2、命令行输入返回dbid list后,还是锁定无法操作,又是为啥啊。。。。

function test3 redefined
t
Command > test3
Command > skill
Skill >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
    (dbid:334725152 dbid:334725216 dbid:334725280 dbid:334725344 dbid:334725408
        dbid:334725472 dbid:334725536 dbid:334725600 dbid:334725664 dbid:334725728
        dbid:334725792 dbid:334725856 dbid:334725920 dbid:334725984 dbid:334726048
        dbid:334726112 dbid:334726176 dbid:334726240 dbid:334726304 dbid:334726368
        dbid:334726432 dbid:334726496 dbid:334726560 dbid:334726624 dbid:334726688
        dbid:334726752 dbid:334726816 dbid:334726880 dbid:334726944 dbid:334727008
        dbid:334756832 dbid:334756896 dbid:334756960 dbid:334757024 dbid:334757088
        ...
    ) nil
)
Cannot edit Symbol "J40". I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Cannot edit Symbol "R599". I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Cannot edit Symbol "U14". I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网友A:
    用symbols fix的 你用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 可以解除fix

    用comps fix的 上述語法無法解除 fix ; 需用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FIXED") 才可以解除fix

    可用axlDBGetProperties(o_dbid) 檢查是否有設Propert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ymbols fix的 你用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 可以解除fix

    用comps fix的 ...

    我试了一下,你的这个可以解除用软件的fix命令锁住的
    最开始我试的那个是从论坛看到的,本来是想用来解锁那些非人为、莫名其妙锁住的,但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板子,没法测试
    这两句就是后面的关键词不一样,请问怎么获取那个参数所有允许的关键词啊?
    我还是不明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两种运行方式结果会有差别?

网友(2017-06-08):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