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进来

楼主(2017-04-12):
小弟由于工作原因,使用16.6的版本,但是公司使用15.7版本,跪求大神分享一个 16.x转15.7的skill   如果可用小弟愿奉上支付宝 感谢大神

网友:
    你需要16.6 down為16.3 ;
    在16.3 再用 down15_enc.il down為 15.7 才可以用 15.7 open (但不是每片版子都可以降版成功)
    ==========================
    16.3 的 Allegro.ilinit 需加 load("down15_enc.il" "sun")
    操作時在command中輸入命令 down15 即可
    系統 環境變數 需設 DOWNREV_16_TO_15 為 1

    ===========================
    down15_enc.il 請儘快到此 5F 下載http://bbs.hwrf.com.cn/thread-56572-1.html
    或直接下載 http://bbs.hwrf.com.cn/downpcbe/down15_enc-1449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