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绿油厚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17-04-12):
如题,最近外发加工了一些电路板,但是绿油都太薄,不经意的一次刮蹭就会露铜。但是参考国外的板子发现其颜色为深绿色,厚度特别厚。问过国内的两个厂家,他们都说多刷两层就好了,刷了两层还是没有明显改善,请问还有哪些改善方法?绿油厚度与哪些因素有关?目前基板是普通的FR4材料。

网友:
按标准要求的,实际测量下。

网友:
机器跟人工肯定区别多

网友:
    你那板子对多厚,不行了换家板子制作

网友(2017-05-19):
    买只6H铅笔,能刮掉绿油就是板厂问题

网友:
    找一个好厂家 不要太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