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Cline线段合并

楼主(2017-04-13):
请教各位,一条线,分几次画后会出现连接点,在推线是始终不能合并成一条线,连接点位置相对固定,
打开了Auto Join选项,也不能实现。
恳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把线上两个明显的点删掉

网友A:
断点哇,一般做了group后都这样,去掉group就行了。方法如下:勾选group选项,然后鼠标靠近线(不要选中)点右键选择图中描述2选项。

楼主:
感谢各位,特别是楼上的,谢谢。琢磨了几个小时,感谢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三楼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点哇,一般做了group后都这样,去掉group就行了。方法如下:勾选group选项,然后鼠标靠近线(不要选中) ...

嘻嘻,被你抢先回答了

网友B(2017-05-24):
走线产生小方框,要想去掉小方框,也是三楼那个方法吗

网友C(2020-05-26):
为什么我的17.2就找不到disband Grou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17.2就找不到disband Group?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806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线产生小方框,要想去掉小方框,也是三楼那个方法吗

    是的,去掉grou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80600-1-1.html

我的17.2还是没有看到disband选项,我是原理图嵌套过来的模块,跟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