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有450v的大电压,电流大概是200MA,在测试时发现板子有很大的寄生电容

楼主(2017-04-13):
PCB板中有450v的大电压,电流大概是200MA,铜皮的面积大概是18平方厘米,寄生电容的产生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铜皮的原因?另外高电压的板子对pcb的材料有没有要求?

网友A:
看一下周围信号,地铜皮的距离,这一块是不允许有任何东西的,所有层面要掏空,同一层间距最好做到5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周围信号,地铜皮的距离,这一块是不允许有任何东西的,所有层面要掏空,同一层间距最好做到5mm以上 ...

由于电流很小,我们可以不铺电源铜皮改成走15mil的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