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DR Bus上小凸點

楼主(2017-04-13):
Hi, All.
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DDR Bus上這些小凸點要怎麼做,我聽說有skill.可處理。

网友A:
allegro 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B:
    allegro 自带这个功能  +1

网友:
    什么地方设置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没见过,请教一二!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 自带这个功能

真的?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 自带这个功能  +1

    真的?怎么操作的?

网友:
自带功能的是新版本。这个叫tab routing,intel的,对于不同叠层、走线的group、area都要相应的要求。最好用intel给的skill做,或者找人去intel上面down,skill包里有guide

网友C:
    新版本是指哪个版本?16.6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本是指哪个版本?16.6没有吧?

    Allegro 17.2才有.
    如有現成的Intel Skill包可以提供??

网友:
    平衡阻抗(线宽)和串扰(线间距)。

网友:
方法可以增加两根线之间的互容特性而保持其电感特性几乎不变,而增加的电容可以有效控制每一层的的阻抗,减小外层的远端串扰。

网友:
    在命令栏输入:generate_tabs 就出现这个命令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 自带这个功能

    在命令栏输入:generate_tabs 就出现这个命令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谁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 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Allegro 17.2才有.
如有現成的Intel Skill包可以提供??

16.6也有,但要較新的Hotfix才有,我安裝Hotfix_SPB16.60.068_wint_1of1就有這個功能。

网友:
感謝!剛好也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