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铺通的BUG

楼主(2017-04-13):
    我把芯片引脚由0.2MM改为0.25MM后,铺通后却短路了,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pads9.5的BUG啊?

    PADS9.5铺通短路

    PADS9.5铺通短路

楼主:
    大家看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例子,如何解决?

楼主:
    铺铜短路时铺铜间距是0.1MM,IC引脚中心距是0.4MM;我把铺铜间距改变后,就没有短路了,真奇怪!

楼主:
    IC引脚焊盘原来是0.2MM,铺铜间距为0.1MM时没有短路,引脚焊盘改为0.25MM后再铺铜就短路

网友:
    PADS有时候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毒蛇猛兽要。。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用PADSVX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