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在板子里封装与库里不一致

楼主(2017-04-13):
    板子是通过pads转到allegro里面的,转进去以后重新命名了焊盘,更新了封装,板子上其他器件封装尺寸都是一致的,对的,就有一个器件封装不对焊盘也不对,但是直接打开库里面这个器件的封装是对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网友A:
    建议把图片贴上来,这样人家好帮你分析,光说不直观不好说!

楼主:
    http://pan.baidu.com/disk/home?errno=0&errmsg=Auth%20Login%20Sucess&&bduss=&ssnerror=0#list/path=%2F&vmode=list

楼主:
    http://a1.qpic.cn/psb?/V11e67EL3dVtYZ/QPZYiWMlpcxNB2aJ1UOLhB20qPQ9gz4HDsjnX9W3KrA!/m/dIQBAAAAAAAAnull&bo=MQEZATEBGQEDByI!&rf=photolist&t=5
    http://a3.qpic.cn/psb?/V11e67EL3dVtYZ/jSw.o0R3KNmDSv5rGwhRoZ9Ztr5EP2gLQFzJLjmrgHc!/m/dG4BAAAAAAAAnull&bo=FgEiARYBIgEDCC0!&rf=photolist&t=5

楼主:
    http://a3.qpic.cn/psb?/V11e67EL3dVtYZ/jSw.o0R3KNmDSv5rGwhRoZ9Ztr5EP2gLQFzJLjmrgHc!/m/dG4BAAAAAAAAnull&bo=FgEiARYBIgEDCC0!&rf=photolist&t=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图片贴上来,这样人家好帮你分析,光说不直观不好说!

网友:
看不到图片,回复的时候使用高级模式,然后添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