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开启opengl卡顿

楼主(2017-04-13):
allegro开启opengl很卡,关掉的话就非常流畅。
电脑配置肯定没问题,CPUI7,显卡1070,在公司都不会卡,在家里就很卡,有知道的朋友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再试试

网友:
卡的表现是怎样 我见过一个是引线时 线跟随鼠标移动有延时

网友A:
本人出遇到过,把鼠标引线改成小十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出遇到过,把鼠标引线改成小十字就可以了。

对的,之前电脑上用大十字不卡,新装电脑上用大十字就不行,手势直接没法用,改成小十字就好了

楼主(2017-07-01):
是的,改成小十字就可以了。知道是为什么吗?
用小十字不习惯,有哪位知道根本原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