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查PCB布局布线的不合理之处

楼主(2017-04-14):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菜鸟一枚,画了PCB怕印出来不能用,烦请各位大神帮忙检查检查看看布局布线有啥问题

Graduated Design.zip

网友:
    不错,铺上地之后估计完事了

网友:
    用了盘中孔?没必要吧,要多加钱的。
另外电源芯片建议处理好点

网友:
    板子这么大,最好单面贴

网友:
    1、安装孔应该为盘,而不是孔;2、底层的线为什么要那么难看呢,妞妞歪歪;3、晶振铺铜皮,打过孔;4、这么空的板子为什么要做盘中孔(图号请忽略),5、分割线至少0.5mm以上;6、丝印层将器件的容值之类的东西去掉,不需要;7、板子下方的晶振为什么要放在底层呢,放在顶层就不需要打孔了不是吗?8、

网友:
    板子挺空的,可以单面布局吧,两层可以整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而且太浪费pcb了,布局明显还可以缩小一圈,且两层就够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7-12-16):
    元器件尽量放在一层

网友(2018-08-14):
    不适合大批量生产,一般要求都在一层布局,其次一面是贴片,另一面是直插件;没有分清电源与信号,一般电源要不信号更粗;单片机的空引脚太多了,可以换一个小封装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