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S库PCB footprint 有部分不能预览的问题

楼主(2017-04-14):
大家好!有没有谁遇到过CIS库,有部分PCB封装无法预览,但是一部分可以预览的问题?
如下图1可以预览

下图2不可以预览

各种设置都一样,数据库都配置过好几遍了,也不存在INI文件设置不对的情况,如果INI不对,那么库肯定看不到。
现在怀疑难道PCB封装和软件版本有关系?请 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你这2个封装不一样啊,下面是SC0402-BGA,你看这个封装有没有在库里,如果有,打开看看是几层的,如果从别的板子导出来的不是2层,就不能预览,可以把多的层删了,保存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2个封装不一样啊,下面是SC0402-BGA,你看这个封装有没有在库里,如果有,打开看看是几层的,如果从别 ...

高手!非常感谢!确实疏忽了,就是从PCB板导出来的有问题,NND。

网友(2020-05-09):
这个cis查看的封装看不出来什么只是一个剖面图是不是

网友(2021-09-26):
你好,我安装的Cadence自带的库也不显示PC版封装,我现在也是自己建的库,capture.ini文件路径也设置的对着呢,PCB封装导出的时候也把内层删了,但是原理图显示,PC版封装不显示,是真么原因呢?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你这2个封装不一样啊,下面是SC0402-BGA,你看这个封装有没有在库里,如果有,打开看看是几层的,如果从别 ...

版主牛牛牛!

网友B(2025-05-19):
是2层,还是不能预览,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2层,还是不能预览,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看看这个封装是否缺少对应的.pad/.psm/.txt文件,缺少的话就重新生成一下

网友:
    CIS库中包含中文字符,导出网表或者BOM的时候不会报错非法字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