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USB HUB

楼主(2017-04-14):
请问是否有哪位做过STM32系列加USB HUB的方案,最好是有验证过的,谢谢。
看到之前有人做过芯片对比:从左至右由好及差GL850A>GL850G=AU6254>FE1.1S 48P> FE1.1S 28P,不知道是否靠谱。
目前是打算使用STM32F107+GL850A来扩展多路USB,并和USB的子模块连接。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創惟Gensys)的芯片相容性不錯,曾經拿它搭過肥死卡好Freescale挨打沒死六i.MX6)和踢哀TIOMAP 4

其它的廠牌沒用過、無法評價!

网友A:
創惟(Gensys) GL850 四路中有一路為低速的時候,會拖住其整體速度。如果用於大量又頻繁傳送資料,要小心有無低速裝置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創惟(Gensys) GL850 四路中有一路為低速的時候,會拖住其整體速度。如果用於大量又頻繁傳送資料,要小心 ...

无需大量传输,低速也可以的。所以采用GL850A O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需大量传输,低速也可以的。所以采用GL850A OK吗?

无需大量传输,低速也可以的。 ===>    那就OK

网友B:
STM32+GL850A我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GL850A我用过。。没问题

能否给个SCH学习下

网友:
给个图纸学习下

网友:
Hub起到增加驱动能力,如果USB拉得比较长的话作用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