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产钻孔列表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4):
在画板子的时候,切换过单位(由英制切为公制,再切为英制)。
然后钻孔列表就出现了偏差。请教一下怎么改正确
见图片

网友A:
最好不要切换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切换单位!

有什么方法能整体更换VIA吗?

网友B:
重新输出还会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整体更换VIA吗?

tools -->replace-->选中需要替换的via然后选择使用新的vi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输出还会偏么?

只有试试才知道了

网友C:
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仅个人觉得哈,机械钻孔本来也有2mil的偏差,0.13mil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仅个人觉得哈,机械钻孔本来也有2mil的偏差,0.13mil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感觉不好

网友:
    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
    设计过程中最好不要换单位,
如果需要换MM定位或做其他什么的,建议另存为一版本MM的,定好后导到MIL版本的去就好了

网友:
    没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