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入网表,那些字符算是非法的字符。

楼主(2017-04-14):
请教,导入网表,那些字符算是非法的字符,,希望能全面点,谢谢,

网友:
你应该问那些不是,除了中杠,下滑杠,其他都不要用就OK了。

网友:
allegro中除了数字、字母、下滑杠和中杆以外,其它字符都不要使用,包括中文(特别是文件的路径中不要有中文目录)。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非法字符并不影响,但对于一些操作来说是不行的,所以最好养成不要使用这些非法字符的良好习惯,避免某些操作有问题而找半天还不知道问题所在。良好的设计习惯和规范有助于提高设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