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和ALLEGRO

楼主(2017-04-14):
LZ目前工作第4年,一直是用allegro,想问下pads和ALLEGRO哪个好用点,值不值得去学。

网友:
    都差不多,看你做什么产品
小产品用PADS好

网友:
    用PADS好几年了。每天骂它千万次。。。。。

网友:
    就看你用PADS那个版本,PADS有三个版,一个比一个强大,

网友:
    用Allegro 9年,最近改为PADS,比较之下当然是Allegro更加强大,对一些细致的设置和个性化设置更多,如果设计的产品很简单,没有太多要求的话,Pads也够用,不需要设置太多东西

网友:
    當然是Allegro好用點 越複雜越能體會  但是還是必須了解有PADS的存在  除非業界PADS完全消失

网友:
    会allegro。在学pads

网友(2018-03-22):
    2个软件其实都差不多,看你如何去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