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需要考虑爬电距离吗

楼主(2017-04-15):
    像pcb上面的28v,36v,55v这种直流电需要考虑爬电距离吗,一般这种电源的铜皮跟其他信号的过孔,走线,或者铜皮需多大的间距呢

网友:
    据说1V一个MIL

网友:
    爬电距离 是安规里面的东西。 安全电压以内是不用的

网友:
    48V------>1mm,建议参考

网友(2017-06-05):
    需要啊。包括过孔,走线,铜皮。压差越大间距也要越大。据说1V用1MIL+ }' M9 o4 a  {$ K! K

网友(2017-11-25):
    K了我一个月的站,刚才site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