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等长

楼主(2017-04-16):
存储类芯片 绕等长时 1- 2 -3 -4 这个拓扑关系的  绕等长绕1-2  1-3  1- 4     还是1-2  2-3 3-4   两种不同绕法  ( 2  3器件 扇出过孔的长度)  一般都是采用那种绕法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布局1-2  2-3  3-4 间应该是一样的, 处理完一个COPY过去就行, 然后绕前端就都绿了

网友:
    1-2/2-3/3-4类似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1-2  2-3  3-4 间应该是一样的, 处理完一个COPY过去就行, 然后绕前端就都绿了

每个器件扇孔的长度有差别大的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