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转orcad

楼主(2017-04-1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pads logic转orcad的原理图怎么转啊,搞了一天都没有成功

网友:
先將 PADS LogicEDIF 2.0 的格式轉出,然後以 Orcad Capture EDIF Interface 轉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 PADS Logic 以 EDIF 2.0 的格式轉出,然後以 Orcad Capture EDIF Interface 轉檔。

先將 PADS Logic 以 EDIF 2.0 的格式轉出----这一步不会玩,请教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將 PADS Logic 以 EDIF 2.0 的格式轉出----这一步不会玩,请教详细

使用饅頭葛雷肥克Mentor GraphicDX Designer 將 PADS Logic Export 成 EDIF 2.0 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將 PADS Logic 以 EDIF 2.0 的格式轉出----这一步不会玩,请教详细

著急狗要提供你供參考的.......

1.92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677, 下载积分: 威望 -5

夭壽!下載次數破 500。@_@
一個口齒不清的會員,狗界的周賊倫。>_<!!!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网友:
还是不会搞 。

网友(2017-06-04):
我转过,百度里有,自己可去下载看看。大概是PADS转AD,这点没有问题,但是AD再到OrCAD中间要有个软件,没有成功,我最后的解释方案是,原理直接在OrCAD中画了。时间比转来转少多了,我转了一周,后来自己画,只画了一天

网友(2017-08-02):
EDIF 2.0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B:
请问楼主 用EDIF  Interface转换中project那一栏选择什么文件,logic画的原理图不都是sch后缀名吗,没有project啊,这一步转换不成功EDIF 2.0,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用EDIF  Interface转换中project那一栏选择什么文件,logic画的原理图不都是sch后缀名吗,没有pro ...

放弃了,都没有转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饅頭葛雷肥克(Mentor Graphic)DX Designer 將 PADS Logic Export 成 EDIF 2.0 格式。

请问楼主 用EDIF  Interface转换中project那一栏选择什么文件,logic画的原理图不都是sch后缀名吗,没有project啊,这一步转换不成功EDIF 2.0,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