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电路 和电源的关系

楼主(2017-04-17):
    现在用的一款TPS61086IC  (升压IC)   5V升到12v
   12V后面接的是触摸电路
   为什么我的5V输入用不同的电源 ,后面的触摸灵敏度不一样

    敘述太少無法判斷!>_<|||

网友:
    檢查一下紋波(ripple)是不是太大了?
    建議試著在触摸IC電源輸入端,加上不同大小電容器看看有無作用。例如:10uF+0.1uF+1nF。

网友:
    如果是電容式觸控屏,很容易受到噪聲干擾。供應商多半會建議使用線性電源Linear Regulator,如 LDO 之類),避免使用開關式電源Switching Regulator)。

    不得已必須使用開關式電源Switching Regulator),最好選擇低躁聲Low Noise)的型號,或是設法壓低噪聲。

    另外,液晶背光Backlight)電路有高壓,也常會干擾觸控屏幕,必要時要做些屏蔽,如罩鐵蓋、FPC 包覆銅皮、觸控屏加一層接地 ITO……等等。

    講的好!說的棒!真是狗掀門簾... ^_^

网友A:
    有一种做法是用DC-DC把5V升压到略高于12V的电压(13V左右),再用LDO或431之类的稳压器件,将输出电压调整到12V,这样Ripple会小很多。
    TI应该有内部集成上述功能的IC,之前TI推荐液晶面板用的DC-DC,讲到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
    一篇講背光Backlight)干擾電容觸控屏的文檔。

    Noise Immunity of Touchscreen Devices.pdf

网友:
    建议检查下纹波以及噪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做法是用DC-DC把5V升压到略高于12V的电压(13V左右),再用LDO或431之类的稳压器件,将输出电压调整 ...

后面加一个TVS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一个TVS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是电源纹波过大的问题,加TVS应该没用。
    如果是ESD问题,应该加在前端。

网友(2017-06-04):
    你看芯片规格就知道,触摸一个参数叫相应时间,就是电容充电时间,接一个IC上面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