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不上

楼主(2017-04-18):
最近设计项目时,把器件Glued后,Glued后的器件选不中了,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器件Glued后,Glued后的器件选不中了

网友A:
    右键-Filter-Object下把Glued parts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Filter-Object下把Glued parts勾上!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