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置快捷按键之后,如何保存为单个快捷键文件

楼主(2017-04-18):
RT,公司电脑每次重启快捷键设置丢失(非系统原因,公司限制)。首选项倒是可以直接导入,但是快捷键每次都要重新设置,非常捉急
自定义的快捷键能否另存为一个文档,每次丢失后再load,但是目前没找到相应的按钮。
或者快捷键的alias存放在哪个文件,设置好后copy,重启后直接覆盖也行
给位XDJM还请支个招

楼主:
AD江河日下?

网友:
用戶的資料都放置在以下路徑下
C:\Users\登陸用戶名\AppData\Roaming\Altium\Altium Designe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你可以設置完畢後備份此路徑下的文檔

楼主:
后再AD16上尝试了一下,在preference下save就可以了,需要再次用到的时候load就可以了,貌似除了layer文件,其他都可以
但是有时候试下来有不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