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問題請教

楼主(2017-04-18):
    請問若LDO沒EN pin , 可以將 GND pin 用電晶體座開關控制嗎...., 以前是input vcc 用 mos座開關, 在想拿GND pin
    座開關會怎樣....??

网友A:
    电源不建议用GND做开关控制,容易出问题,建议还是应该从VCC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建议用GND做开关控制,容易出问题,建议还是应该从VCC入手。

    感謝回覆,但為什麼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但為什麼ㄋ....

    1. 电路设计一种直觉
    2. 控制GND,器件输入端始终是有电压在的,担心会有异常情况,损坏器件。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跟控制vcc 没有本质区别  ,楼上的上的很奇怪,gnd没通 ,器件何来的电压 ,电压是一种对gnd的差值, gnd都没通,怕什么电压存在

网友C:
    既然你用MOS管,那么直接控制VCC IN端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用MOS管,那么直接控制VCC IN端不更好?

    謝謝您的回覆,一般是這樣使用沒錯,我在想試用IO pin 控制GND,是不是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一般是這樣使用沒錯,我在想試用IO pin 控制GND,是不是可行

    可能会造成电压不稳,工作时会抬高OUT电压,MOS管导通内阻一般比较小,但还是会产生压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跟控制vcc 没有本质区别  ,楼上的上的很奇怪,gnd没通 ,器件何来的电压 ,电压是一种对gnd ...

樓主只說要斷開 LDO 的 GND Pin,沒說要斷開整個系統的 GND。

网友E(2017-05-27):
    工作状态下,反正要形成一个回路才可以,所以控制VCC和控制加在芯片的GND端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状况是保证系统共地,而且输出端的电平时参考系统的GND而言的,若控制芯片的GND端,则分压的部分电压会降低输出端电压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只說要斷開 LDO 的 GND Pin,沒說要斷開整個系統的 GND。

    感謝版主解釋,請問如果可以,那幹什麼還要EN pin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状态下,反正要形成一个回路才可以,所以控制VCC和控制加在芯片的GND端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状况是保证 ...

    謝謝您熱心回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解釋,請問如果可以,那幹什麼還要EN pin ???

    這種事我幹過一次,當時是要設計一個電池與適配器共用的小裝置。

一般的 DC Jack 有三個管腳,中心一個、另外兩個在側邊的彈片,未插入接頭時這兩個彈片是接在一起的,插入後兩個彈片會分開(參閱附圖)。由於主流適配器內心為正、外圈為負,若不選用極性反過來的特殊規格,側邊兩個彈片一定是地。因此我利用這兩個管腳,分別接適配器的負極和電池的負極,以便在適配器插入時斷開電池的地,藉以斷開電池的供電。

    以地當開關理論上應該是可行,但必須切斷整個系統的地。如果只是切斷 LDO 的接地管腳,而其它的地仍存在時(例如負載的地),難保會從其它的迴路造成漏電。輕則功能異常,重則損壞器件。

另外,前輩曾經告知,以地當開關不是一個好設計。但追問其原因,多數人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多年之後,偶然看到一個洋人在網站的說明,豁然開朗。

這個問題留給眾人探討好了!

楼主(2017-09-07):
引用 网友D:
這種事我幹過一次,當時是要設計一個電池與適配器共用的小裝置。

    一般的 DC Jack 有三個管腳,中心一 ...

Hi 超級狗大: 我突然想到你這個運用,當適配器切換電池時,會有時間差,會掉電嗎,現在有作一種產品用到power bank driver ic 當充電5V突然斷掉,內部要吃離電池的電,因為負載比較大,瞬間會閃一下,只能加電容緩衝,因為有帶屏要連續使用,故有轉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