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和LED灯公用一个IO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8):
前提:LED和按钮共用一个mcu的IO口
目标:当按键按一下灯亮,一直亮,直到对应的按钮再按一下,灯灭
我现在画的图不能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当灯亮MCU的IO口为高时,按键两边都是高,无法给MCU一个信号。哪位指点下在不增加另外种类的元件的时候怎样设计才能达到需求?Tks!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说的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自锁开关?

网友:
    你先说明一下,要怎样的操作,就是开关按下去,MCU_IO从HIGH再到LOW??

网友:
    你就做梦吧   不可能实现

网友:
    有点想法,还没想好

网友:
    去掉3K,将R值根据实际使用的灯设计电阻值,将LED与开关交换。IO初始化为高阻或者高电平,当按键按下,LED亮,IO输出低电平。LED常亮。当再次按下按键,IO输出高电平,LED灭。个人分析。无验证。仅供参考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但很有挑战额

网友A:
    想了几天,初步提供一个方案供大家讨论。IO输出为1,LED亮,IO为输入或高阻,LED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几天,初步提供一个方案供大家讨论。IO输出为1,LED亮,IO为输入或高阻,LED灭

厉害

网友B:
    555 Circuit for Toggled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几天,初步提供一个方案供大家讨论。IO输出为1,LED亮,IO为输入或高阻,LED灭

感觉如果只是控制一个LED灯的亮灭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 Circuit for Toggled Switch

    谢谢狗版主,感觉要消化下

网友:
    不知你最终的想法是什么,是单片机的IO口线不够?还是别的原因,口线不够可以扩,单片机可以换。我们的电路都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软件来实现,灯亮可以是波形,按键按下就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