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总结的封装知识——焊盘基础知识篇

楼主(2017-04-19):
焊盘基础知识
一个物理焊盘包含三个Pad:
A)、规则焊盘(RegularPad)
B)、热风焊盘(ThermalReflief)
C)、隔离焊盘(AntiPad)
1. RegularPad:规则焊盘,在正片中看到的焊盘,也是通孔焊盘的基本焊盘。主要是与top layer、bottom layer、internal layer 等所有的正片进行连接(包括布线和覆铜)。一般应用在顶层,底层,和信号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正片。可以是:
Circle圆形、Square方形、Oblong椭圆形、Rectangle矩形、Octagon八边形、Shape任意形状。
2. 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也叫花焊盘(有时也用在正片焊盘与铜皮连接),一般在负片中有效。用于在负片中焊盘与敷铜的接连。一般用于电源和地等内电层。可以是:
Circle圆形、Square方形、Oblong椭圆形、Rectangle矩形、Octagon八边形、Shape任意形状。
使用热焊盘的目的:
a.为了避免由于元件引脚与大面积铜箔直接相连,而使焊接过程元件焊盘散热太快,导致焊接不良或SMD元件两侧散热不均而翘起。
b. 因为电器设备工作过程中,由于热涨冷缩导致内层的铜箔伸缩作用,加载在孔壁,会使孔内铜箔连接连接强度降低,使用散热焊盘即可减少这种作用对孔内铜箔连接强度的影响。
3. Anti Pad:隔离焊盘、抗电焊盘,也是在负片中有效,用于在负片中焊盘与敷铜的隔离。一般用于电源和地等内电层。制作焊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AntiPad 的尺寸一定要大于Regular Pad。可以是:
Circle圆形、Square方形、Oblong椭圆形、Rectangle矩形、Octagon八边形、Shape任意形状。
小结:
A、对于一个固定焊盘的连接,如果这一层是正片,那么就是通过Regular pad与这个焊盘连接,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B、如果这一层是负片,就是通过thermal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来进行连接和隔离,Regular pad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C、一个焊盘也可以用Regularpad 与top layer的正片同网络相连,同时,用thermal relief与GND(or power)内电层的负片同网络相连。.
阻焊层(soldermask)
阻焊层是指印刷电路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实际上这阻焊层使用的是负片输出,所以在阻焊层的形状映射到板子上以后,并不是上了绿油阻焊,反而是露出了铜皮。通常为了增大铜皮的厚度,采用阻焊层上划线去绿油,然后加锡达到增加铜线厚度的效果。
钢网层(Pastemask)
钢网层是机器贴片的时候用的。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大小与toplayer/bottomlayer层一样,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
预留层(Filmmask)
用于添加用户定义信息,表贴元件的封装、焊盘,需要设置的层面以及尺寸

相关概念:正片和负片
正片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看到布线就是布线,是真是存在的。
负片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没有什么,你看到的,恰恰是需要腐蚀掉的铜皮。
正片和负片只是指一个层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效果。无论你这一层是设置正片还是负片,作出来的PCB板是一样的。只是在cadence处理的过程中,数据量,DRC检测,以及软件的处理过程不同而已。

网友(2017-05-24):
写得很清楚。

网友(2017-10-30):
做了这么久的pcb都没有弄懂这三种焊盘的作用,这个很清楚

网友(2017-12-20):
AntiPad 比孔大就行,不一定需要比盘大。

网友:
讲的透彻了

网友(2018-02-06):
总结非常到位

网友:
您升级到此用户组还需积分 57!

网友(2018-05-08):
写的清楚明了,谢谢

网友(2018-11-04):
讲的比较详细,赞一个

网友:
补充一下,有些焊盘是不规则的图形,我们可以用将其做成shape形式然后在导入。

网友(2019-12-02):
    唉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