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z09332b射频输入与地短路是否合理

楼主(2017-04-19):
有没有人用过mmz09332b?这个芯片的第3引脚和第13引脚是否是连通的?新买了一批mmz09332,测量了下都是连通的,但是第3引脚是射频输入,第13引脚是散热焊盘,这两者短路合理吗?

网友:
射频量起来都是与地联通的,

网友(2020-04-01):
条带包装的买到了5片,每一个片子的RFIN都是和PAD短路的,万用表显示对地9欧。
重要的是,加5V时静态电流在150mA到220mA波动,一分钟不到静态电流直接到10mA去了,看来是报废了。
接到矢网测试的时候,S21曲线在“放大25dB”和“短路”之间抖动,静态电流下去的时候就完全不能放大了。
是不是买到了假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