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ADS Professional 专业版 VX.1 怎么打不开DC的原理图呢

楼主(2017-04-19):
mentor pads Professional 专业版 VX.1 怎么打不开DC的原理图呢?有哪个高手指教一下,我怎样打开DC的原理,谢谢

网友:
看看是否已安装好密匙,不然截个图给大家看下

网友:
DC的原理图你当然打不开,除非是专业版自带的原理图

网友:
PADS Professional 专业版 VX.1自带的原理图工具是xDX Designer,不是DC,当然无法直接打开了。馒头现在不推DC/DV了,所以DC/DV现在是个独立的安装包。另外你可以看看PADS Professional里面有没有DC转xDX Designer的工具,不行用这个转换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