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pin连接的层面数

楼主(2017-04-19):
如题
PIN有一个属性是Connected shapes,获取这个也可以,但是通过dbid->Connected shapes获取不到

楼主:
    八爪连接的pin,这样获取出来的连接数是8,两层是16,把每条line都计算进去了。想获取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八爪连接的pin,这样获取出来的连接数是8,两层是16,把每条line都计算进去了。想获取层数

    unique(axlDBGetConnect(pin t)~>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que(axlDBGetConnect(pin t)~>layer)

    已解决,谢谢
    另外,还想问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用,我之前只知道->获取参数,刚才这个试了下,换成->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
    另外,还想问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用,我之前只知道->获取参数,刚才这个试了下,换成->就 ...

    ~>相当于
    newList = nil
    foreach(obj objs
       newList = append1(newList obj->?)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
    newList = nil
    foreach(obj objs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