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第四章疑问

楼主(2017-04-20):
4金币
本人才入封装行业,最近在看毛大的书,也一边在摸索实践, 在第四章中关于电源/地环的添加,
这个目的是什么 ?基板的信号不是通过 过孔来传递吗? 为什么还需要Die flag 和电源/地环呢?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是方便打线吧,像电源、地。种类就那几种,一般一个类型的电源、地放置在一个平面上,不设置电源、地环。画个铜皮也是一样的。我习惯画铜皮,很少设置电源地环。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是方便打线吧,像电源、地。种类就那几种,一般一个类型的电源、地放置在一个平面上,不设置电 ...

感谢答复! 我的理解是 铜皮是直接开窗暴露出来的, 而电源环和地环是电镀出来的吧, 两个工艺不一样。不晓得正确没有?

网友(2017-05-20):
你好!电源/地环的添加在哪个城 能否交流下 我每次到这里添加就不会了  841115471

网友:
  这个是由于wirebond线多了,方便出线用的。以后365办课程你如过来我当面给你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是方便打线吧,像电源、地。种类就那几种,一般一个类型的电源、地放置在一个平面上,不设置电 ...

你们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可以交流学习下

网友:
一定要参加EDA365的公开课,毛大咖下次开课给个公告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