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帖子总是显示所在用户组无法查看附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20):
求助各位大侠,走过路过指点我一下~

网友A:
你目前所在的用户组还没有权限查看skill版块里面帖子的附件,应该要升级到3级会员才可以看到和下载!这是论坛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所在的用户组还没有权限查看skill版块里面帖子的附件,应该要升级到3级会员才可以看到和下载!这是论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