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移动到走线skill

楼主(2017-04-20):
    load("MOV_PIN_TO_CLINE.il" "807725012")
    命令 MSL

网友:
    新人如何查看?

网友A:
    有的时候贴线过去,有些线跟焊盘就对应不上,楼主的SKILL不错
    就是想问下贴过来的线对不上焊盘是怎么回事(两个板的器件位置都在同一个位置上,坐标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贴线过去,有些线跟焊盘就对应不上,楼主的SKILL不错
    就是想问下贴过来的线对不上焊盘是怎么回事 ...

    你选中线头后,然后点击焊盘后,程序找的是最近的那端作为基准点移动的。因此最好是将要移动的器件焊盘靠近你要吸附线一段。要不然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2018-07-24):
    思路应该是调用移动命令,然后select symbol,获取pin的坐标来移动,然后再select cline的线头坐标移动过去。

网友(2018-10-30):
    谢谢,这个SKILL非常实用

网友(2019-01-21):
    如果再加上能够撤销就更好